景观池的潜水泵

楼主(2016-03-02):
水池里的潜水泵如何防止因漏电而伤人现象。

网友A:
加装漏电保护的装置!!!!

网友B:
做好绝缘防护,用那种防水的线,然后再加上漏电断路器就可以了

网友C:
防护必不可少,然后漏电断路器,漏电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漏电保护的装置!!!!

李工,普通家用30ma,<0.1秒能否管用。

网友D:
电机和电缆检查一下,一定要做好防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加装漏电保护的装置!!!!     内容的回复:李工,普通家用30ma,<0.1秒能否管用。

因为你是景观区的建议选择15ma,<0.1秒灵敏度高一点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运动天使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加装漏电...

用15mA你就等着挂得了

网友F:
电机和电缆检查一下,一定要做好防水。电机和电缆检查一下,一定要做好防水。

网友G:
景观喷泉用漏保可别选灵敏的,潜水泵都有漏电。

我这就有5台这样的泵,经常跳。

网友G:
在喷泉那漏电没危险,不必担心。水体做好接地,就不会出现危险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

你好,那应该怎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喷泉那漏电没危险,不必担心。水体做好接地,就不会出现...

你好,李工,水体做好接地,怎样做呢,是不是水池里放一根PE线?

网友G:
输水的金属管接地(PE),水池的所有导电体接地(PE),泵体接地(PE),这些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加装漏电...用15mA你就等着挂得了

那你认为我说的不对,那你说,怎么选,

网友H:
15mA有点偏小,误动作的可能性很大,估计几乎无法运行。

就按李工的方法搞。

还有这个东西好像有个规范!

网友A:
景观池安全保护措施设计要求

1.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95规定,户外照明及动力回路的开关应选用带漏电保护装置的断路器,并使其正常泄漏电流值小于其额定不动作电流值,漏电保护装置应装设在户外分支回路上,以便于发生故障时影响面较小。

2. 路灯、庭院灯、草坪灯等灯杆内应装设熔断器,及专用PE线端子,对杆内发生的短路和碰杆起保护作用。

网友A:
景观池安全保护措施设计要求(3)

3. 《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规定,安装在水池内、旱喷泉内的水下必须采用防触电等级为Ⅲ类、防护等级为IPX8的加压水密型灯具,电压不得超过12V。旱喷泉内禁止直接使用电压超过12V的潜水泵。

网友A:
景观池安全保护措施设计要求(4)

4. 二次侧的灯具设备接地保护PE线需独立重复接地,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池或其它金属管件等导电体还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照明控制箱至照明灯具较近时可将照明变压器装在照明控制箱内,若照明控制箱至照明灯具较远时,应在水景附近设专用照明变压器箱。水下照明灯具和潜水泵的配线应选用防水电缆,接线分线和出线应采用防水堵料严密封口以防漏电,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必须大于0.5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景观池安全保护措施设计要求(4)4. 二次侧的灯具设备接地保护PE线需独立重复接地,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池或其它金属管件等导电体还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照明控制箱至照明灯具较近时可将照明变压器装在照明控制箱内,若照明控制箱至照明灯具较远时,应在水景附近设专用照明变压器箱。水下照明灯具和潜水泵的配线应选用防水电缆,接线分线和出线应采用防水堵料严密封口以防漏电,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必须大于0.5MΩ。

看过一个案例,水泵漏电,但前级没动作,致使水中游玩的小朋友没事,大人却受到伤害。说是因没接地,大人两脚距离大,不知这样有道理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景观池安全保护措施设计要求(4)...

低压还有“跨步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景观池安全保护措施设计要求(4)4. 二次侧的灯具设备接地保护PE线需独立重复接地,钢筋混凝土结构水池或其它金属管件等导电体还应做局部等电位联结;照明控制箱至照明灯具较近时可将照明变压器装在照明控制箱内,若照明控制箱至照明灯具较远时,应在水景附近设专用照明变压器箱。水下照明灯具和潜水泵的配线应选用防水电缆,接线分线和出线应采用防水堵料严密封口以防漏电,导线间和导线对地间的绝缘电阻必须大于0.5MΩ。     内容的回复:看过一个案例,水泵漏电,但前级没动作,致使水中游玩的小朋友没事,大人却受到伤害。说是因没接地,大人两脚距离大,不知这样有道理没?

这个好像就是跨步电压,人体两脚之间的电压不相等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