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开始动画之后,初始画面如何设置啊。

楼主(2016-03-02):
这个应该是第一画面,但是我总是跳到站点选择下面的画面(离线模拟的时候)新手。勿喷。求前辈解答一下

网友A:
开机界面里面设置一下对应的画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界面里面设置一下对应的画面就可以了

亲,在软件里面什么地方啊?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界面里面设置一下对应的画面就可以了

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机界面里面设置一下对应的画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