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如何转换为流量

楼主(2016-03-02):
各位前辈,差压变送器测得差压以后,如何转换成为水流量?我们知道是开方关系,但是按照伯努利方程还应该乘以什么系数呢?请前辈们指点,谢谢
如图为我的程序段

网友A:
没听说过压差可以转换成流量的

网友B:
这个系数应该跟管径有关系吧,你再看看说明书。

网友(2018-03-24):
你是管板流量计算流量吧

网友C:
把设备说明书找出来,按照公式计算,各家的计算系数都不一样

网友D(2018-06-08):
这个系数跟孔板的孔径,介质运行压力等参数相关,有的还有温度等补偿,不是一个固定值,一般差压流量计会配带一个流量计算书,按照公式套用计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