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6-03-02):
请教各位, 自由口通信时,XMT和RCV在什么条件下允许执行。 个人思路是,比如每秒的脉冲上升沿启动一下XMT,然后发送完成后立马执行RCV。 一直到下一秒周期重新发送和接收,不知这种想法有没有问题。 我看好多例子上都用到了中断,必须要用中断吗? 我属于初学者,还请各位予以赐教,多谢。

网友A:
见过以前同事编写的程序,使用了中断。

我没有研究所,但是应该是:发送命令之后进行接受。

网友B:
发送完后,进行中断。。。。

网友C:
测试过自由口语触摸屏通讯,看着手册做的,挺容易的。

网友D:
西门子200的通讯必须用中断,否则容易丢失数据,因为它设计得很早,更接触底层,不像其他品牌的,内部中断程序都做好的,不需要自己写。

网友D:
其他PLC由于设计得相对较晚,内部有DMA缓存自动收发数据,这些都是硬件完成的,不需要软件干预。

楼主:
我设置SMB87= 16进制8C 在发送完成(比如port0 中断9)进入中断程序1(直接进行RCV); 但是在接收完成(比如port0 中断23)进入中断程序2, 这个中断程序该怎么编写? 直接开始执行XMT指令吗?

楼主:
终于试验成功,最后设置SMB87=9C,然后把SMW90设置为0,接收完成进入中断程序,执行XMT发送;发送完成进入中断程序,直接执行RCV接收指令。  对于以上给予回复帮助的朋友, 在这里统一一并谢过。

网友E(2018-08-21):
思路没有问题,发送完成中断里面关闭发送,开启接收,定时时间到再次关闭接收开启发送,并开启发送完成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