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包水位差压变送器测量误差的消除办法

楼主(2016-03-02):
本文通过对汽包水位差压变送器和单室平衡容器配置原理分析,笔者结合现场汽包水位量误差处理实例,骤介绍汽包水位差压变送器测量误差的消除办法。

2009年焦作华润热电有限公司机组进行小修。小修后点炉的过程中发现,三个汽包水位变送器误差很大。有两个水位40mm,另外一个是-80mm,并且三个数值波动都很大。在检查消除缺陷的过程中,促使笔者对整个测量管路进行思考检查,加深了对一些问题的印象和看法。现将分析检查的经过详细叙述如下:

1、点炉上水时候,表管排汽
偏差与波动原因分析:数值波动可能是因为表管内存在气泡。汽包水位差压变送器刚校验并经过严格的验收检验,可以排除变送器校验误差的可能。其中汽包水位2#严重偏低,可能是因为其中一个负压侧气泡更多。

汽包上水时,为了防止测量表管带气,当汽包压力上升到0.2MPa时,我们把三个变送器放气门打开,放水。防水过程中,发现汽包水位变送器1#和2#放水情况正常。而差压变送器3#在放水时候,起初发现有较多的空气,后来正负压侧均放出大量湿气体。而且湿气体似乎放不完。

正压侧连接的湿汽包的顶部,在放尽表管内的水后,再放应该都是湿蒸汽,这个可以理解。而负压侧连接的是汽包的底部,表管内的水应该放不完的。这个现象似乎不大正常。

当时分析原因为:先打开的是汽包水位差压变送器1#和2#,最后打开差压变送器3#,而当时汽包压力正处于上升阶段,当打开第二个变送器时,压力已经升高到0.6MPa,温度大约200℃。打开放水门后,管道内的水压力温度都比较高,突然释放到大气内,可能会成蒸汽喷射状态。我们所看到的大量湿气体,可能是蒸汽的喷射。如果关闭放水门,表管内水柱会快速上升。正压侧的平衡容器在几个小时内也会凝结完毕。如果上面分析得不错,可能几个小时后,二个水位变送器就会恢复正常显示。

2、消除汽包水位变送器测量缺陷,分析故障原因
四个小时后,发现汽包水位1#和2#之间偏差很小,汽包水位3#与1#、2#的偏差反而增加了,在1#和2#为40mm时候,3#是-120mm,并且3波动还是很大。

经过认真分析,认为第一步的分析可能有误。当时喷射的大量湿气体可能就是含有空气的气体。那么,为什么负压侧也能放出湿气体呢?为了分析清楚原因,我们画出了汽包水位测量的原理图,如图1所示。

                  图1 变送器正迁移100%时差压变送器与单室平衡容器配置图

经过再次分析,我们认为:前面喷射的湿汽体,应该是包含着大量空气的蒸汽。投入使用后,水位偏低更大是因为负压侧表管内还含有大量气泡。而负压侧之所以也能放出湿气体,分析原因如下;

可能在连通管之前的负压管道稍微堵塞(图2中的可能含点),放水的时候,因为负压侧堵塞点阻力增大,而正压侧蒸汽通过连通管进入负压侧,所以负压侧很容易就排放出了大量含气泡的蒸汽。

                          图2  经分析的可能含气点和可能堵塞点

图2经过分析的可能含气点和可能堵塞点
本着这个推断,我们提出了新的消除缺陷的方法:
①首先判断可能阻塞点和可能含气点,如图2所示。
②关闭放水门,关闭一次门,打开平衡容器,然后拆掉差压变送器。
③打开二次门放水。排空正负压侧管道内所有水和气体。此时可能含气点1、3、4均为湿汽。
④关闭一次门正压侧,连接变送器,打开平衡门,打开正压侧一次门,打开负压侧二次门,等待2小时。刚进行这一步骤的时候,汽包内的水通过堵塞点1,排挤含水湿汽,并充满负压侧管道;然后水通过平衡门进入正压侧管道下部,然后排挤湿汽,最终正压侧管道由负压管道充水,直到正压侧管道内水位与汽包水位持平。
这一步最为关键!此时可能含气点1、3均排除含气的可能。
⑤打开正压侧一次门,关闭二次门,然后打开一次门半圈(很重要,降低汽包压力),关闭平衡门。然后依次打开差压变送器放水阀排水10s后关闭。此时,排除可能含气点4含气的可能。
⑥关闭正负压侧一次门。然后缓慢打开正负压侧放水门10s后关闭,排除可能含气点2含气的可能。此时,正负压侧管道内水位均有降低。
⑦等待1小时。正压侧凝结水至正常高度,负压侧进水至正常高度。至此,缺陷排除过程结束。检查水位显示正常。

特别说明:在进行第③步时,正负压侧均放出大量气体;进行第⑥步时,正负压侧均放出少量气体。说明前面分析的完全正确。

相关阅读
汽包水位测量
水位三冲量调节控制策略及串级调节参数整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