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为何抽不上水

楼主(2016-03-02):
车间有一台立式自吸泵,启动后电机运转正常,就是不上水,检查了进水口的密封正常,出水口的止回阀也正常,电机转速也没问题,电机为18.5KW,正常上水时电流应为20多安,现在只有12A,说明处于空转,不知为何?

网友A:
检查电动机和水泵的联轴器,看看是否脱落了?

网友B:
进空气了吧,放下气

网友C:
水泵的联轴器,还有就是泵心是不是坏了? 抽不了空吗?

网友D:
自吸泵第一次使用和检修后使用,必须将储水室加满水,并保证内循环通道畅通,水面到泵入口上皮的高度要小于自吸泵的自吸高度,转向要正确,泵出口以下不能有漏气。

网友E:
自吸式水泵,泵体到水面的高度不应超过9米。否则的话是抽不上来的。

网友E:
在有你看看是不是反转了,查看一下。

网友F:
4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在有你看看是不是反转了,查看一下。

反转,漏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