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采光板生产线的应用

楼主(2016-03-03):
一、简介

    采光板生产线主要应用于采光板的生产。采光板具有透明度高、质轻、抗冲击、隔音、隔热、抗老化等特点,应用广泛。但主要的原材料树脂价格比较高,影响生产商的利润。而在采光板交易过程中,只是在板材两头取样。传统的采光板生产线生产的板材整张厚度一样,此方案在传统的采光板生产线设备上做了改进,增加了可生产薄厚头的智能模式。

二、工艺要求

    此设备在机械结构上可分为刮刀、喷码枪、撒丝机、切割架、牵引机五个部分。

1)刮刀部分主要是控制树脂的薄、厚,薄厚的尺寸是机械上调节和电气无关。

2)撒丝机部分是控制玻璃丝的薄、厚,靠改变撒丝机变频器的频率来实现,可通过HMI设定。撒丝机在智能或普通模式都可以通过HMI上的按钮随时停止。

3)切割架部分主要是保证切割的尺寸和切割位置是在厚头的中间位置。分为手动切割和自动切割。手动切割:按下切割按钮,切割架运行一次完成一次切割。自动切割:切割处的尺寸到达设定尺寸时自动切割一次。

4)喷码枪是在板材的切割位置做个标记。因机械上的原因,在生产3.5米以下的板材时不能使用自动切割功能,所以会用到喷码的功能。

5)牵引机部分主要是拉薄膜移动,相当于传送带的功能。撒丝机变频器和切割架的变频器都是以牵引的速度为基准。牵引机的速度靠变频器面板的电位器给定。

    现设备要有两种加工模式:普通模式和智能模式。

    普通模式:采光板的整张板厚度一样。树脂的厚度和玻璃丝的厚度固定不变,相当于传统的采光板生产线。

    智能模式:采光板整张的厚度是呈“凹”字形的两头厚中间薄,要保证板材两头的厚头长度一样,并且树脂和玻璃丝的薄厚位置要重合。

三、方案

该控制系统采用维控人机界面LEVI-777A和LEVI-700LK,PLC主机采用LX3V-1412MR构成。在HMI的选型上,因生产线较长,需要两台HMI互联监控。所以在HMI上选择LEVI-777A双串口和LEVI-700LK单串口的组合。

此方案是以刮刀的机械位置为基准,由一个编码器来计数供刮刀、喷码、撒丝、切割四个控制部分使用。因四个部分在生产线的不同位置,所以将需要生产的订单数据单独存储,四个控制部分在使用时单独调用,在数据上互不干涉,但都是以设定的订单数据为依据。

程序内一次最多可设置十组尺寸,每组可设定板材的长度、张数、厚头尺寸三个内容,当第十组做完后会循环到第一组继续加工,直到下一组内的数值(长度、个数)有一个为0时,加工停止。

当刮刀加工完成时刮刀停(刮刀降下来);喷码加工完成时喷码停;撒丝加工完成时撒丝机停(将撒丝机频率写为0);切割加工完成时切割停。各个部位的停止互不影响,当四个部位全部加工完成时,按屏上的“复位”按钮表示加工完成。

智能模式动作流程:

刮刀

牵引机启动---检测到牵引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大于0.5Hz---(#)刮刀抬起、编码器计数---尺寸到薄的位置、刮刀下降---C235计数尺寸到达厚头位置、刮刀上升---C235计数尺寸到设定尺寸---计数加1、C235清零---进入#处循环

喷码

牵引机启动---编码器计数---到达刮刀到喷码枪距离设定值---进入喷码状态、C238清零---(#)C238到达设定长度---喷码输出、C238清零---进入#处循环

撒丝

牵引机启动---编码器计数---到达刮刀到撒丝机距离设定值---进入撒丝状态、C236清零、以H的速度撒丝---(#)尺寸到薄的位置---以B的速度撒丝---尺寸到厚的位置---以H的速度撒丝---到达设定总长度---撒丝加工个数加1、C236清零、以H的速度撒丝---进入#处循环

切割

牵引机启动---编码器计数---到达刮刀到切割机距离设定值---进入切割状态、C237清零---(#)C237到达设定长度---切割输出、C237清零---进入#处循环

普通模式动作流程:

基本动作同智能模式相同,只是刮刀不输出,一直做薄的;撒丝机一直按B的速度运行,没有变速。

四、程序简要介绍

HMI程序

PLC部分程序:

数据调用部分

刮刀计数部分

五、工程总结

1、此工程的所有动作都是基于编码器的计数,因此对编码器的脉冲反馈处理很关键。所以在高速计数及处理上需应用DHSCS指令,充分体现了维控PLC在高速计数和比较时的稳定。

2、维控HMI多机互联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生产线比较长设备的操作。

六、机器图片

网友A(2017-05-31):
程序都发出来学习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