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闭环PI参数调节

楼主(2016-03-03):
电机电流、转速双闭环PI调节,总是调不好,超调大,调节速度慢。请问有大神可以分享一下参数调节经验吗?

网友A:
调速运行要求是什么?要求不同当然参数设置的情况就不同。不单单只是是PI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速运行要求是什么?要求不同当然参数设置的情况就不同。...

希望达到转速超调小,调节时间快,启动冲击电流小

网友A:
提出的问题范围过大,建议先拜读模拟串行自动转速控制原理《自动控制原理》,拜读完了也就清楚了如何调节。该调节参数名称以及范围。数字式控制器PI参数也就是模拟串行连续控制方式演变过来的,实际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用硬件搭成的,一个是微机软件通过参数参于演算的。模拟是基础清晰明了!如果学历不高至少文字、简单高等数学微积分和波形图能看懂吧!应该不是问题!刻苦些一星期应该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出的问题范围过大,建议先拜读模拟串行自动转速控制原理...

嗯,谢谢,要是能分享一下你在实际工程中双闭环PI参数调试经验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