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卡C4机器人内部自动

楼主(2016-03-03):
大家好,库卡新人一枚,请问一下大家,C4内部自动如何配置?

是不是跟外部自动一样,有一些系统I/O需要配置?

或者有关于如何配置内部自动的资料吗?我找到了库卡机器人编程1到4册的资料,里面都没有找到关于内部自动的配置方法

请问各位有做过这个内部自动的配置的吗?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2016-04-13):
内部自动不需要配置啊!!!!!!!!!

网友B(2017-03-27):
move able 改成1025,把i点亮。不过看plc有没有设定,能不能上电

网友C(2017-05-12):
内部自动比较简单,不需要外部的配置。

网友D(2017-08-30):
KUKA分为T1 T2 AUT EXTAUT四种运动模式/自动运行是不需要配置的、外部控制的话需要要配置通讯信号 扣 287520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