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机器人写字的程序 ?

楼主(2016-03-03):
   一个朋友接到一个小活,也就是展示的机器人,想写一些字出来,也就是类似切割的机器人一样,割出一些字一样的呀!

  请问这个程序一般如何编写、

    如让机器人写“工业机器人的领导者--ABB ”

  这些程序是如何编写的? 谁有相关的这些例子程序能发一些给我吗 ?

网友A:
这样写字么?

网友B:
用示教功能。也就是你抓住“它”的“手”,写一个字,把你的运动轨迹记录下来,然后重复一下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示教功能。也就是你抓住“它”的“手”,写一个字,把你的运动轨迹记录下来,然后重复一下就行。。

谢谢:师傅,原来试教就是这样的,我也从你这里学到点东西了。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yODgzNjUy.html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网友B 用示教功能。也就是你抓住“它”的...

到这里看看。。。

网友D(2016-04-10):
机器人示教功能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教功能。也就是你抓住“它”的“手”,写一个字,把你...

   问题是我不可能每天每写一个字,就使用示教器来记录这个轨迹来重复写字吧,有什么软件 ,如我直接给工控机一个字,或是扫描扫描到相关信息,自动按这个写出对应的字

网友E(2016-05-12):
把要写的字的轨迹导入控制器,转换成机器人运动轨迹

网友F:
因为机器都是不规则的路径,最好还是先用仿真软件将字迹的程序倒出来,然后再倒到机器人里面,方便快捷

网友G(2016-07-05):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用示教功能。也就是你抓住“它...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可以的话教教我

网友H(2019-07-03):
引用 网友B:
用示教功能。也就是你抓住“它”的“手”,写一个字,把你...

这个没看懂,这个ABB120机器人能完成吗?“通讯网,用示教功能”是给120机器人开通什么功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