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策略编写

楼主(2016-03-03):
怎么在MCGS里编写一个简易的两台电梯群控选择策略

比如 通过比较外呼层和当前目标层的最短距离  来选择最短距离的那台电梯进行启动

网友A(2017-10-29):
这个不应该是PLC控制的么?

网友B:
就两台电梯啊, 既然有距离数据,那就脚本上判断哪个距离小就启动哪个不就行了,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C(2018-01-10):
在论坛里找我看到过

网友D(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