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变频器行车溜钩故障

楼主(2016-03-03):
在参数设置中:频率检出值 L4-01=2;频率检出幅度 L4-02=0.2 ;端子 M1-M2 用于制动打开,且H2-01=5 。

现在出现溜钩问题,请教各位前辈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电机制动器的问题。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电梯???

起重机,开环控制

网友B:
有制动单元吗???????先换外围器件,参数只要不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用在什么地方??电梯??? 内容的回复!起重机,开环控制

如果是起重机,一般起重机的结构都是带停车,自动抱死的功能。楼主先检查外部机械,然后电气制动单元或者制动电阻。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如果停止时溜L4-02=0,如果起动时溜,设定b2-03=0.2~0.3s。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网友E(2016-04-04):
首先是要判定,是电气原因还是机械原因造成的溜钩,判定方法很简单,将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这个时候如果还是有溜钩现象,那就是机械抱闸没有调整好,如果能够迅速停止,那就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是要判定,是电气原因还是机械原因造成的溜钩,判定方...

网友G:
    使用变频器的零伺服功能,当检测到频率指令为零时,执行零伺服功能,这时电机有电磁刹车,刹车强度可以设置,具体是哪个参数我忘了,查使用手册。

网友H(2016-09-12):
也有可能是司机的操作又问题。

网友I:
b2-01 制动频率4赫兹

b2-04 直流制动时间1秒

L4-01 频率检出值2赫兹

L4-02 0赫兹

先用直流制动保住电机不动,然后等待抱闸到来。很多垂直负载我都使用这样的参数配置。还有一些带抱闸的水平运输设备都是这样的配置。曾经试过施耐德的ATV61变频器,不加端子功能他也可以有持久的直流制动作用,为了加快设备的反应速度,较长时间的停止才使用抱闸保持。

说到抱闸功能,感觉omron的变频器比较好,对抱闸;直流制动;力矩保持;加速等待之间的配合的参数比较多,把参数弄清楚作用,调试起来得心应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b2-01 制动频率4赫兹b2-04 直流制动时间1秒...

非常感谢您的指教和建议

网友J:
机械方面首先要检查确认下,抱闸是否调整的合适,另外是有运行到停止快停的时候往下溜下,还是有停止状态到运行时,启动瞬间溜下,可以考虑加些继电器延时,打开延时,或者关断延时。

网友K(2017-04-24):
L3-04设成无效

网友L(2017-12-17):
开环控制起重机溜车是在所难免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还是乖乖地搞回闭环控制吧

网友M:
启用起升专用软件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