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维修维护经验分享

楼主(2016-03-03):
1、正常开工期间主控和卡件需更换你怎么去处理?

卡件更换一般情况下都是通道坏,换卡件时要注意看卡件是否冗余,DCS就148R和152容余,其余都不容余。对于容余卡件,看另一个卡件是否运行,正常运行显示绿色灯,如果正常可直接把坏的卡件拔出换新的卡件,对于不容余卡件,看其它的点是否有连锁的点,有连锁的点一定要联系好工艺切除掉可直接拔出换新卡件。对于开工期间的主控坏了,它会切换到另一个,首先检查主控要把拨码开关打到ON上,更换后也打到ON上,以免有另一个出现故障后主控也能自己切换。

2、操作员站出现软件盘不能用或有些按键不好用,你怎么处理?

这种情况下,不需要重启机器,也不必拔出软件盘与主机所连接接头。只需要退出操作员站再重新进入一下即可。

3、工艺正常开工期间,由于需要修改报警值、报警颜色、点说明、量程、连锁值、画面、新加点你怎么处理(针对和利时系统)?(分下装服务器和不下装服务器两种)?

如果不让下装服务器,修改报警值、报警颜色、点说明、量程、只要登陆“工程师“级别直接修改相对应即可;这样改只是临时修改等以后下装服务器时还要从数据库中从新修改;要不然将从新恢复原先的数据。修改连锁值,打开Codesys把连锁值直接修改,然后编译登陆,登陆时会提示你无扰下装,点击“是”即可。修改画面,修改文字或画面布局,修改完毕后只需下装操作员站即可,新加点,首先根据需要的卡件找到备用的通道把线直接接上,找到数据库里备用点的点名,直接在画面上点做动态连接即可。

如果需要下装服务器,在数据库中修改好报警值和量程新加点名称,编译生成控制器文件后,关闭数据库;打开Codesys编译保存登陆时一定要看清是那个网段在运行,分128和129两个,如果是A主控运行把通讯参数选择128,如果是B主控在运行选择129;再保存退出;打开工程师在线下装,下装时一定要看是那个服务器在运行,先下装备用的服务器,等重新启动服务器机器运行正常后,然后手动切换过来,把刚下装好的服务器做为主服务器,然后下装另一个。无论什么时候改连锁值时只需要在Codesys里修改后登陆无扰下装即可,不用下装服务器。

4、锅炉FSSS系统是作为DCS的一个38卡件与DCS通信,有时候编译次数多很容易把FSSS系统刷掉,当你在修改连锁值时,在登陆时不小心出错,你怎么去处理?

处理这个问题首先对DCS硬件配置和FSSS连接得清楚,在DCS硬件上也就是38块卡上,一共添加了1个16位的,一个8位的,2个4位的整型。

编译的时候会把这些东西冲掉,你按照上面添加的类型,直接点击卡件右击添加进去,然后编译保存登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