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五线制三相设备用4芯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6-03-03):
我们公司供电是三相五线制供电,现在需要装中央空调系统,我看他们施工方接三相电动机的电缆全部用的是4芯电缆。这符合规定吗?

网友A:
中央空调一般都是三相供电,施工方估计是三根供电,一根是做接地线

网友B:
如楼上所说,都是三根线的,你给他第四根线也没地方接。第四根当接地线用了。

网友C:
这个是符合的,你们公司三相五线制供电,也就是零线地线分开的不共用,等到了具体的

电气设备如三相异步电动机,三相电源加一根地线,地线为保护线,所以这是没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电动机的进线电源分清,地线零线不要混接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D:
用不上零线,3火1接地就行了。要是接地都不做才是不符合标准

网友E:
四芯导线,只要其中有根黄绿双拼色线就能用就符合规定,中央空调使用的是三相电,不需要N零线所以使用四芯线。五线制的供电,接线是三根线接三相电源线,黄绿色双拼线接到供电线路上的PE零线上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非常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