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GT2000

楼主(2016-03-03):
请教大神,外部设备报警时,怎样从正常界面自动切换到报警界面?

网友A(2016-05-24):
豆腐干豆腐干 豆腐干地方

网友B(2016-07-05):
s d  xue 蹙额学习学习淡淡的

网友C(2016-09-09):
这很简单的啊!报警时通过PLC传送报警画面的ID到画面切换数据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D(2016-11-02):
看看是什么,好资料啊,谢谢

网友E:
外部设备报警时,怎样从正常界面自动切换到报警界面?

网友F(2017-11-16):
那怎么样设置呢?

网友G:
切换界面按钮用PLC继电器值ON

网友H(2018-01-22):
没用过三菱

网友I:
感谢楼主,一起来学习。共同提高感谢楼主,一起来学习。共同提高感谢楼主,一起来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J:
plc编写程序自动跳转到人机的报警画面就好。比如说报警信号位m10,报警画面为第5个画面,人机界面基本画面地址位D100,报警接通后使结果【mov k5 d100】人机即可自动切换到报警界面。

网友K(2019-04-12):
感谢分享,虽然我还没下载

网友L: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M(2020-06-02):
这么多人说好资料??

网友N(2020-07-17):
设置好切换切换的软元件,如果有报警则将报警画面号传送至软元件即可

网友O(2020-10-13):
好东西不错的,感谢分享啦啦啦

网友P(2021-01-20):
用报警页面,就可以解决。。当然这也是要链接到特定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