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画面与逻辑连接求助

楼主(2016-03-03):
小弟最近开始学习InTouch,比较感兴趣。用BUTTON控件ACTION传指令给ARCHESTRA IDE中的驱动逻辑,但是没法实现。比如画面上点击启动泵,但是逻辑中的命令没有变化。求助ing。

网友A(2016-10-10):
这个无非是按动按钮输出一个布尔值或者1或者0,只要你按钮输入的地址对应PLC的内部寄存器地址是没有问题的,你先查下你地址是否正确,还有就是你的按钮是往复式还是置位的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在IDE中利用Intouch实现按钮对泵的启停功能?

如果是这样,你要看是使用的内部点还是IO点,两种点的使用方法是稍不一样的。

网友C(2018-08-06):
很好的问题,非常棒。

网友D(2018-11-11):
IDE中可以轻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