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336清零之后再PLSY再启动时又跳回原来的值

楼主(2016-03-03):
EH3的PLC在使用PLSY,或dvspo指令时,脉冲发完之后Dmove K0 D1336之后D1336显示K0,但再次触发指令之后D1336又会变回没清零之前的数继续增加,使用DRVI时就不会,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A:
按理说不应该啊,你看看是不是你时序问题,我刚做了测试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啊,清零就从头开始了。

楼主:
对: 帅爸爸 按理说不应该啊,你看看是不是你时序问题,我刚做了测试没... 内容的回复!我把之前的程序清掉然后,单独做了个程序测试,结果也一样哦

网友A:
这种情况你直接打台达公司的技术支持,把问题告诉他们,让他们给你解决(怎么解决的告诉我下,我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你直接打台达公司的技术支持,把问题告诉他们,让...

打电话给他们了,程序也发给他们测试了,现在还没给我回复

网友B(2016-05-22):
正好学习了,我用的RST难怪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