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做从站时通信口的指定

楼主(2016-03-03):
松下PLC在计算机链接通信模式下,原则上所有通信口都支持都支持计算机链接从站功能,但在实际通信中,是如何指定具体的通信口的呢?还是不需要指定,系统根据我的通信配线自动识别可能的通信口?

网友A:
系统参数里有个通讯口设置的

网友B:
说明书讲的也比较笼统

楼主:
经本人实测,应该是系统根据我的通信配线自动识别可能的通信口,至少使用ABXCOM4口的情况使用COM1口时,是成立的,已亲测,前提是你的COM1设置参数一定正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