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中字体问题

楼主(2016-03-03):
我修改了AB PANEL VIEW PLUS600触摸屏中文本的内容,上载后有的不显示,有的只显示一个字后面是星号,不知道怎么回事,请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字体格式不对,操作屏显示不出来

楼主:
回复内容:字体不对显示方格。

引用 网友A:
字体格式不对,操作屏显示不出来

网友B:
换一换字体试试?对AB的触摸屏头大。

网友C:
找到电脑里面安装的字体包导入进去就可以了,输入Windows+R命令然后在命令框中输入fonts,复制出宋体或其他字体,然后导入到触摸屏就可以了。

网友D(2019-11-07):
请教下,如何将字体导入进触摸屏

引用 网友C:
找到电脑里面安装的字体包导入进去就可以了,输入Wind...

网友E(2020-01-10):
给触屏导入对应的字体库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