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变送器的总概率误差

楼主(2016-03-03):
我看技术资料上面有提到“差压变送器总概率误差”,不清楚这个东西,哪位老师给我讲讲什么是差压变送器总概率误差?昌晖仪表 http%3a//yunrun%2ecom%2ecn

网友A:
现在的差压变送器精度都很高,但在实际使用中,尤其是测量流量时经常发现变送器的精度并没有厂家说得那么高,其误差仍较大,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厂家所说的精度是指在标准条件下,即环境温度25℃(有的厂定为20℃),不加静压时测得的。但在现场使用的变送器是根本不具备标准环境条件的,因此现场运行的变送器其误差还应该包括环境温度、静压、振动等产生的附加误差,即总概率误差,下面举个例子来分析下差压变送器的总概率误差,看看其实际误差有多大。

某厂差压变送器的说明书给出(25℃)的误差技术指标如下:
精度:△A≦0.25%。
环境温度影响:高量程温漂:△A≦±0.35%(每变化60℃);低量程温漂:△A≦±3.5% (每变化60℃)
静压影响:高量程误差:△P≦±0.35%0.35%(工作压力16MPa)。
假设有一台差压变送器使用环境温度T2为40℃,静压为10MPa的场合,由于这些误差的分布是随机的,可用方和根法来求出该仪表的总概率误差△。
环境温度引起的附加误差:△t=△t1|T2-T1|=1.5÷60×|40-25|=0.375%

所以:
从计算可看出,总概率误差要比说明书上给出的精度:△A≦0.25%大得多。这就是在使用过程中,变送器实际精度下降的原因。

有了总概率误差的概念,对于变送器的温度、静压等附加误差,凡是符合技术指标的变化值都属于正常变化,这样就能正确认识和理解变送器在现场使用时出现的一些问题了。通常厂家说明书中给出的环境温度影响,多数是指高量程时的,在计算所用量程温度指标时,需要把此指标乘以量程比(即最高量程与所用量程之比)。再者由于变送器的生产厂不同,就是同一厂的产品由于品种不同,其温度、静压指标也是不相同的,要以厂家给出的技术指标为准,再结合现场使用环境来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较客观了。还要看到变送器的量程越低,其附加误差越大。

综上所述,看一台变送器的质量好坏不能仅看精度,重要的还是要综合考虑温度、静压等环境参数的影响。对于测量要求较高的场合,当然对变送器总概率误差的要求是越小越好,这时最好对该变送器的温度、静压误差通过测试,以便选型和择优使用。对于现场环境温度恶劣的场所,最好对变送器采取一定的保温措施;对于法兰式变送器安装时使两根毛细管尽量处于相同的环境温度下。

网友B:
不懂这个术语。

从字面上看,概率,应该与概率论有关吧。

但仪表性能怎能用概率论的知识来表达呢。。。

不明白。。。

网友C:
学习么,

一要看教科书,

二要看计量技术规范的通用计量术语部分

三要对一些花词烂调,一些胡球乱算,,直接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