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触摸屏可以和ab的plc通讯吗?

楼主(2016-03-03):
显控触摸屏可以和ab的plc通讯吗?plc是罗克韦尔公司的RSLogix500系列的哦,哪位大侠知道行不行呀,求设置教程

网友A(2016-05-12):
可以的,新建程序之后下一步就有选择通信连接,选择allen bradley就好了。有问题欢迎+qq3012673013。

网友B(2016-06-22):
可以的 打开软件的时候 会让你选择所需连接的设备 还有通信端口,都可以下拉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