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板卡采集频率

楼主(2016-03-04):
您好。我现在使用研华 PCI1712L 板卡,上位机用组态王,采集AI信号时,我看组态王采集周期 是ms级,但是板卡自身采样频率最大不是可以1M/s么?

那这样,数据采集卡采集的数据不是都丢失了么?

网友A:
您好,1712板卡虽然是高速采集板卡,但是在组态王这个软件平台中使用的时候,不能实现高速采集,只能使用轮询的方式,速度一般就是毫秒级的了。

如果想实现高速采集,建议使用我们提供的VB、VC等编程语言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1712板卡虽然是高速采集板卡,但是在组态王这个...

您好,如果用 LabView 可以实现高速采集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用labview高速采集。

研华的驱动安装包中含有例子程序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