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管转子流量计远传信号显示故障解析

楼主(2016-03-04):
常州成丰仪表研发推出的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面进行了技术创新,引进国外先进计算软件保证计算精确,介质、粘度、密度、温度、压力多级修正。形成了以下五大独特卖点:一是一次成型内外锥管一体式;二是低压力损失设计;三是浮子可转动不易堵塞、磁性元件不受地磁场影响;四是坚固,测量管无死角,;五是模块化、智能化、卡件式指示器设计,与国际市场同步新型ESK变送器。

金属浮子流量计现场维护检修时,经常是看到流量指示不变,固定在某一数值。快速判断方法是,将就地远传显示部分改变其与转子部分上下相互位置,模拟浮子动态流量时状态。此时金属浮子是固定不变的,利用浮子磁性原理,显示器内的随动磁钢与浮子耦合联动如果是浮子卡住不动,移动显示部分其指针能够正常改变显示,证明显示部分正常。如果指针不能改变查找远传显示及信号电源故障。故障原因有以下方面:
        1.指针卡住
        (1)金属浮子流量计玻璃面板损坏挤压指针卡住。处理方法是:拆开显示表更换玻璃面板;
        (2)震动,在其它设备检修或仪表检修时碰击仪表指针变形松动,使指针变形不能反映实际流量值。处理方法是:用同等型号显示表替换安装调整。
        2.信号电源故障
       (1)螺丝松动线路传输故障;
       (2)信号放大转换部件损坏故障;
       (3)控制站I/0模块故障;
       (4)DCS控制站接线端子故障。
       排除故障方法是:用“分割法”在控制室控制站盘后端子测量电压DC(1-5)V,分析判断是现场故障还是控制室故障,故障率最高是端子螺丝松动,紧固螺丝故障可以排除。故障不能排除可以按端子线号查找DCS测量模块故障,查找模块故障指示灯,看是否有故障,也可用“替换法”更换同型号测量模块替换,看是否显示正常。
       1.指针抖动
      (1)管线和介质因为操作压力不稳产生稍大波动;
      (2)金属浮子流量计指针因为管线和介质波动会产生轻微波动。
       以上故障可以和控制室联系查找操作原因,调整工艺参数稳定压力,温度流量,增加金属浮子流量计阻尼,改善工艺环境使流量计稳定。
        常州成丰,从建厂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流量仪表以及物位仪表的研发与生产,多年来,我们卖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一种态度与服务,注重的是客户的感受体验,真正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力求做到售前与售后的一致完美!

网友A:
仪器仪表的忒子 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