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照明用零线如何计算

楼主(2016-03-04):
假设我有一个配电箱到厂房的照明上,有10台无极灯,每台0.8KW,分别是A相3台,B相3台,C相4台,是不是零线上的电流基本上相互抵消了???该选用多粗的零线呢

网友A:
这种灯有电子镇流器,3次谐波电流较大,零线至少是与相线同截面,或是相线的2倍,这有标准规定。

网友B:
根据你提供的数据零线在3相4线制的情况下,4平方的线

网友A:
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EN线截面积应符合以下规定:

4.1.4.1  当用电负荷大部分为单相负荷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其N 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2  以气体放电灯为主要负荷的回路中,其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

4.1.4.3  给可控硅调光或计算机供电的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其N线或PEN 线截面积不宜小于相线截面积的两倍。

网友C:
回复内容:请问这是什么书?

引用 网友A:
4.1.4  在三相四线或二相三线配电线路中,N线或P...

网友D:
总功率也就是8千瓦,用4平方的线足够了。零线上的电流不可能为零的(因为是电子镇流,有高次谐波〉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请问这是什么书?对: 网友A  4.1.4 ...

不是书,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