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避雷器的这几种方式那种比较好

楼主(2016-03-04):
大家帮忙看看避雷器的这几种方式那种比较好。有没有啥依据?

这是第一种

这是第二种

这是第三种

网友A:
第一种好

线不应该缠绕起来哦

网友B:
理论上说应该直线,减少由导线引起的电感,实际应用中没啥影响。

网友C:
避雷器不太熟悉,有高手请指教

网友D:
基本上没见过打结的,第一个比较好吧

网友E:
单就美观来说就选第一种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好             线不应该缠绕起来哦 ...

网友G:
我也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