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结构变量前缀索引问题

楼主(2016-03-04):
        一般我们做电机块都是把所有电机相关参数有规律映射到一个DB块内。

之后通过在wincc建结构变量,之后建弹出画面链接后缀,通过SetTagPrefix("main","画面窗口3","N");函数索引变量前缀确定变量,使其变量互不影响。

          现在我遇到一个电机的功能在两个DB块内,也就是说我一个电机需要建两个不同的工程变量,这样的情况会出现两个变量前缀。无法完成正确索引。有人这样使用过么?指点下,谢谢

楼主:
现在想了两种方法不知道可行性有多大

第一:通过在上位把不通的DB块数据通过脚本映射到规则的内部变量实现统一

第二:通过在索引前判断变量前缀实现一个弹出框中不通工程变量的分别索引

if(A)

SetTagPrefix("main","画面窗口3","A");

if(B)

SetTagPrefix("main","画面窗口3","B");

遇到问题:不知道用那种函数分别出变量前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