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哪位帮我远程安装下wincc7.0

楼主(2016-03-04):
求哪位帮我远程安装下wincc7.0

网友A:
如果你有软件,有teamviewer,我可以帮你安装,但时间比较长

其实自己装没什么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软件,有teamviewer,我可以帮你安装,...

对: 自控喵 如果你有软件,有teamviewer,我可以帮你安装,... 内容的回复!没有teamvie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软件,有teamviewer,我可以帮你安装,...

qq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如果你有软件,有teamvi...

QQ比较慢,你可以去下载一个teamviewer,远程控制还是这个软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下个wincc7.0要多久,那我马上下

网友A:
唉!wincc原来你都没有,怎么装,wincc7.0很大的,你慢慢下吧

网友B:
软件很大,下载的有些还不可靠。最好找用过没问题的再装

网友C:
3G左右,不难装,看论坛注意一些事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软件,有teamviewer,我可以帮你安装,...

那你现在有空帮我远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很大,下载的有些还不可靠。最好找用过没问题的再装

是啊,我装好久了,就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