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11组成的老系统,电机振动噪音大

楼主(2016-03-04):
我这里有一台双面铣床,进刀伺服系统组成如下:

伺服电机:1KF7101-5AF71-1AG0两台

控制模块:6SN1118-1NH01-0AA1

功率模块:6SN1123-1AB00-0CA3

PLC系统:S7-300系统。

故障现象:进刀伺服系统带两台伺服电机,一台运行正常,另一台运行中电机振动并且噪音大,运动到预设位置后,该电机停止转动(有事有轻微滑行),但驱动主回路中有两相仍然有电流,电机依然有振动和啸叫声。电机拆下来空载运行无噪音和振动,把电机换装到另一个驱动回路试运行也没有问题。

故障发生前无人修改参数,并且在此前4个月内该通道已经报废了4台伺服电机,都是电机转子轴弯之类的机械损坏。

请教各位前辈,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如果是设置不对,应该怎样调整?

谢谢!

楼主:
补充:期间控制器没有任何故障及报警。

网友A:
伺服模块是否正常,看看DO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模块是否正常,看看DO是不是有问题。

感谢您的指点!

故障初期模块并无故障报警,前天开始有报E890,但是并不影响电机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模块是否正常,看看DO是不是有问题。感谢您的指点!故障初期模块并无故障报警,前天开始有报E890,但是并不影响电机运行。

E890是参考点设定错误(绝对编码器)

网友B:
机械负载0K的话,考虑伺服参数。对换左右驱动器控制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负载0K的话,考虑伺服参数。对换左右驱动器控制板试试!

嗯,谢谢!曾经对调过两个通道,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