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片电磁制动器维护方法由哪些?

楼主(2016-03-04):
       多片电磁制动器维护方法由哪些?为了保证电磁制动器不间断的运行,必须要经常对其进行维护和保养。

  多片电磁制动器经常在电磁制动器的可动部分添加润滑剂。定期检查衔铁行程的长度,当衔铁行程长度达不到正常值时,必须进行调整,以恢复制动面与转盘之间的最小间隙。如果衔铁行程长度增大到正常值以上,就可能大大降低吸力。因为在制动器的运行过程中,由于剖动面的磨损,衔铁的行程长度将增大。

  多片电磁制动器如果更换了磨损的制动面,应重新适当调整制动面与转盘之间的最小间隙。经常检查螺栓的紧固程度,特别要拧紧电磁铁的螺栓、电磁铁与外壳的螺栓、磁轭的螺栓、电磁铁线圈的螺栓和接线螺栓。

       多片电磁制动器定期检查可动部件的机械磨损情况,并清除电磁铁零件表面的灰尘、花毛和污垢。

以上资讯由天机传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