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控制变送器输出最大电流不超过30mA方法

楼主(2016-03-04):
因为变送器坏后输出的电流会达到80mA,导致PLC的AI模块被烧掉。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变送器的输出电流控制在30mA(或以下),请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不考虑用安全栅!(成本高)。低价产品,勿喷!!

网友A:
试试自恢复保险丝,不过30ma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B:
串联一个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试试自恢复保险丝,不过30ma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D:
嘿嘿。。。

不考虑用安全栅,那么也就没有解决办法。

PLC卡件通道损坏的电流值绝对不是80MA而是远远大于毫安这个单位级别的电流。

现在你想限制电流在30毫安以下

可是你考虑到仪表上电启动的电流值没有。

如同电气中电机的启动一样,启动电流远远大于工作电流。

所以仪表上电启动过程中的电流值远远大于30毫安。所以你的这种想法是不会实现的。

而如果想保证卡件不被烧坏,安全栅、仪表供电回路的保险管、良好的电源地接地措施、仪表线缆屏蔽层接地都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启动电流,你可以用一个保险管测试以下。

楼主:
自恢复保险丝是贴片的,我的是安装在机柜里的,自恢复保险丝不好安装啊。

网友E:
接一个30毫安的浪涌电阻试试

网友F(2018-08-21):
这个情况可以增加一个小的自恢复保险丝,但是不建议那么使用,因为自恢复保险丝会出现另外的问题,只能靠输出端自己做保护。可以单独加一个转换器来处理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