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一枚,请大家帮忙答疑解惑

楼主(2016-03-04):
有0-10v的plc模块,现在要将一无源的4-20ma接入,请问该怎么接?还是要并电阻吗

网友A:
可以加一个4-20mA转0-10V的转换模块

楼主:
有源的是不是直接并电阻

网友B:
并联250Ω电阻,得到的是1-5V电压。怎样转换,你在PLC编程想办法吧。

网友C:
并个电阻成本小,配合编程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联250Ω电阻,得到的是1-5V电压。怎样转换,你在...

嗯嗯,是的,是这么做的,会有些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个电阻成本小,配合编程可以实现

无源的也可以吗

网友D:
怎么无源?4-20mA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