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加制动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6-03-04):
变频器在什么时候需要加制动电阻?

如果因再生制动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流电路容易过电压的话必须选用制动电阻。需要考虑用制动电阻的场合: 1:启动和制动比较频繁的场合 2:要求快速制动的场合 3:有可能过载的场合,如起重机等负载。

制动电阻,制动单元都是用于制动地

就是说,把电机发电状态下产生的多余电量(表现形式:母线电压升高)消耗在电阻上的

小功率机器一般直接加制动电阻,原因,小功率的IGBT模块中带一个IGBT开关,专门用于制动,当这个开关打开时,电阻就并在母线上了

而大功率的机器,由于没有专门的这个开关,就需要一个制动单元,检测母线的电压,开通开关,并电阻。

制动单元的作用,就是制动时,也就是母线电压升高时,才将电阻并到母线上,如果没有电阻的话,电压过高,就会超过滤波电容的耐压,自然电容就损坏了

而长期的将电阻并在母线上,电阻是抗不住的

网友A:
很好的介绍知识!!

网友B:
    变频器加制动电阻有2种情况:小容量的变频器自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但是,接线端子还是留有直流母线的2个点,目的是在原配的制动电阻不能满足运行情况,可以外配制动电阻;大容量变频器内部不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在需要制动停车时,要外配。多数变频器的应用情况不需要制动,所有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作为选配,并不是变频器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