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PCI 1710 和组态王 数据采集A

楼主(2016-03-05):
您好,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我需要快速采集一个模拟量(因为其本身变化速率很快),大约1S需要采集2000个点。

硬件是用的研华 PCI 1710 数据采集板卡,我看到板卡采集频率 可达 100K/s,也就是说其1S足可以采集2000个点。

我要把采集的这 2000个数据 全都保存到计算机中,以供后期处理运算(计算最大差值、变化方差等)。

上位机我想选择组态王,因组态王中已经集成了该板卡驱动,但我在组态王建立变量的时候,看到采样频率是 ms 级,也就是理论上每秒最多采集1000个点,不知道通过 组态王 和 PCI1710 的配合可以实现每秒记录2000个采样点吗?通过什么方法呢?谢谢!

网友A:
采样2000点,应该要采用高速采集的方式的,组态王可能就不支持了,没办法,你需要一直每秒采集2000点还是只是一段时间采集2000点呢?

楼主:
我是要用激光位移传感器 测量一个旋转物体 表面端跳,物体1S转一圈。在这一圈里我要采集 2000 个采样点。

激光位移传感器 采集数据 交给 PCI 板卡。

网友B:
您好,如果想实现高速采集,建议使用我们提供的VB、VC等编程语言来实现。(之前已在另外个贴中回复咯)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3/66048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