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CLINK高速联机应用

楼主(2016-03-05):
请教大师来指点一下永宏高速联机指令的应用。。如何来控制多轴联动。。。。

网友A(2017-06-16):
请教大师多个PLC如何通信,谢谢

网友B:
主机设置MD3 port2 高速联机的151指令,从机接通M1958做从站,主机里面添加表格,再添加你要交换的数据就行,相比MD0模式,高速联机其实就是广播发出给所有站,设置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