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求助WIN10系统安装MCGS7.7驱动总是装不上

楼主(2016-03-05):
详细描述:WIN10系统在安装MCGS7.7最新版本软件时出现安装驱动失败问题,软件来自通态官网下载,防火墙和Windows defender完全关闭,百度了很多更新驱动的问题但是更新以后还是无法识别。MCGS通讯测试如下图

十万火急求助各位大师大神,系统为Windows10

网友A:
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或者 开启兼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或者 开启兼容模式。

您是说用管理员模式或者兼容模式运行安装文件还是运行安装好后的MCGS组态软件啊?

已经尝试过用管理员和兼容模式运行MCGS组态,问题依旧。。。

网友B:
楼主,我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了,你的解决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了,你的解决了没有???

没有解决,我尝试过使用虚拟机安装32位系统,但是仍然有问题

MCGS组态对于64位系统的USB驱动可能没做好,建议你更换32位系统,win7 32位系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回复内容:原来是这么样的,谢谢你!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我遇到了跟你...

网友C(2016-06-14):
找客服要新的安装包,官网上的好久没更新了

网友D(2017-01-19):
引用 网友C:
找客服要新的安装包,官网上的好久没更新了

我的也装不起来

网友E:
mcgs官网更新的确很慢,怀疑有的技术人员跳槽了?

网友D(2017-05-29):
我的也出现同样情况,急

网友F(2017-08-31):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以前用WIN10_64位英文版系统时,可以安装,会出现安装失败4,但安装可以继续进行。运行时闪退。

后来系统装了中文语言包后,安装过程如上。但软件可以运行了。

可惜没过几天,软件又不能运行了。卸载,重装都不行。按照网友的提示都试过了,没有效。

真是烦恼!

网友F:
补充:我还安装了7.2版的,中途会提示USB驱动安装失败;结果软件倒是可以用了。只是打开我以前的工程项目时,系统显示我当前的触摸屏型号不能用,只能选系统给出的型号才能继续进行。

总之,十分不爽。所以也就没有再继续操作下去。

网友F:
兄弟,好消息。刚才从欧普软件网搜到有7.6版本的。安装过程中,故障一样,显示安装失败4(其实就是USB驱动安装失败)。安装完毕后,软件是可以运行的。亲测通过!!!

也没有7.2版那样要选择触摸屏的型号了。

稍有不同的是:在软件帮助内显示7.6版,在WINDOWS程序列表内显示7.5版。

随后,我用7.7版重新安装,还是不行。现在,我把7.6版的执行文件去覆盖7.7版的执行文件在使用。只是USB联机还是故障,驱动无法安装。

其他都使用正常。

网友F:
关于USB驱动的问题,我指向安装包内的USB驱动文件;但系统可以显示出触摸屏的信息,但同时也显示:第三方INF不包含数字签名信息。所以安装无法进行下去。

网友G:
试一试 按住SHITF键  点重启

重启之后,系统进入到“选择一个选项”界面,选择“疑难解答”

选启动设置,点重启。

重启后选7 (禁用驱动强制签名)

然后会自动重启,再安装试试.

可以参考安装eplan 2.6 破解教程

网友F:
真的是这样滴!!!!

USB驱动安装成功了。设备管理器内显示:通用串行设备---AM33X。

网友F:
请参考一下图片文件!今天晚上可以喝点小酒犒劳一下哈!!!

网友:
我的电脑是WIN10,64位的,亲测没有故障,后来发现和组态王6.5版本不兼容,不知道对楼主有没有帮助,我的MCGS是在官网上下载的7.6版本的

网友H(2017-11-22):
引用 网友F:
关于USB驱动的问题,我指向安装包内的USB驱动文件;但系统可以显示出触摸屏的信息,但同时也显示:第三方INF不包含数字签名信息。所以安装无法进行下去。

兄弟,你的昆仑驱动如何打上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补充:我还安装了7.2版的,中途会提示USB驱动安装失败;结果软件倒是可以用了。只是打开我以前的工程项目时,系统显示我当前的触摸屏型号不能用,只能选系统给出的型号才能继续进行。总之,十分不爽。所以也就没有再继续操作下去。

在不,你那个驱动问题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8-03-29):
按照14楼说的

按住SHITF键  点重启

重启之后,系统进入到“选择一个选项”界面,选择“疑难解答”

选启动设置,点重启。

重启后选7 (禁用驱动强制签名)

然后会自动重启,再安装试试.

我也成功了。我的是W10 64位。重新安装完成后,右击我的“我的电脑”属性→ 设备管理器→移动设备→重新安装驱动→“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让我从计算机上的可用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MCGSTpc Device”点击下一步就行了。

网友I(2020-07-0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我遇到了跟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了,你的解决了没有??? 内容的回复!没有解决,我尝试过使用虚拟机安装32位系统,但是仍然有问题MCGS组态对于64位系统的USB驱动可能没做好,建议你更换32位系统,win7 32位系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