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接地电阻

楼主(2016-03-05):
买了一台接地电阻摇表 ,想测量变压器的接地电阻,实际位置电压,电流极的直线距离没有40米,能否成三角形测量,接地线到电流极有20米,但接地线到电压极没有40米。

网友A:
接地电阻测量之三极三角形法
        在某些情况下,在测量大型接地网的接地电阻时,由于地形的限制,很难将电流极打到(3~5)D远的地方。为缩短电流极的距离,可采用三角形法测量接地电阻。
       三角形法是将辅助电压极与辅助电流极以夹角q向两个方向布置,接地装置、电压极与电流极三点呈等腰三角形,如图3 所示。由于d12=d13,所以R12=R13,将此关系代入式(9),得:  R23=2R13  因此,
由此计算出等腰三角形的顶角θ= 29°。
经理论计算和实测表明,当d12=d13 ≥ 2D,θ= 30°时,测量误差δ≈±10%。

网友B:
我们现在直接用接地的钳形表,非常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电阻测量之三极三角形法          在某些情况下,在测量大型接地网的接地电阻时,由于地形的限制,很难将电流极打到(3~5)D远的地方。为缩短电流极的距离,可采用三角形法测量接地电阻。          三角形法是将辅助电压极与辅助电流极以夹角q向两个方向布置,接地装置、电压极与电流极三点呈等腰三角形,如图3 所示。由于d12=d13,所以R12=R13,将此关系代入式(9),得:  R23=2R13  因此,  由此计算出等腰三角形的顶角θ= 29°。  经理论计算和实测表明,当d12=d13 ≥ 2D,θ= 30°时,测量误差δ≈±10%。

太专业了,接地级,电压,电流[较长],没法弄成等腰三角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直接用接地的钳形表,非常省事

具体哪个牌子和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我们现在直接用接地的钳形表,非常...

接地电阻钳形表所测量的只是回路电阻值,所带附件中有测量电阻环,适合测量多点接地的接地回路电阻。

福禄克的1630, 还有不知什么牌子的 ETCR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B 我们...

ZC-8怎样用的,没看明白说明

网友C:
     现在会用了吗?

网友D:
    其实不必太在意测量距离,标准的测量方法是针对单组接地装置而言,当测量接地网时,是没有办法确定距离的,比如我们公司整个厂区10多万平方米,全部布置成15*15m的网格接地网,地面上所有金属部分由接地网引出两点与之连接,钢结构接地间距不大于20m,埋深0.8m,怎么测量接地电阻都是0.2欧姆。实际上影响测量精度的主要原因是电压、电流线的插钎与大地的接触电阻和地表土壤的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会用了吗?

谢谢李工指导,这个星期天不生产了,再测一次,主要那个说明没看懂,先调倍率使指针到中心,再调刻度盘使指针到中心,没理解。

楼主:
李工,你好。这样能否说明接地的好坏

用一3K W电热管一端接别厂的L,另端接本厂的接地线,没加电热时L对地线230V,加电热管后电压210V,电流12.5A。

网友C:
这个不好说,很早以前提过这个问题。测量电压的参考点?这是主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说,很早以前提过这个问题。测量电压的参考点?这...

测量电压的参考点不就是接地网?

网友C:
接地网为参考点,测量的电压变化只能说明相线供电线路有电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地网为参考点,测量的电压变化只能说明相线供电线路有电压降。

之前一次,没加电热管时相线对接地线230V,在相线与接地线加一根电热管。此时电热管2端电压只有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