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只要一接上模拟量模块的电源,处理器就自动停止运行

楼主(2016-03-05):
S7-200,只要一接上模拟量模块的电源,处理器就自动停止运行,整个系统所有灯全都灭了,重启后跑了一两分钟也是这样,把所有模拟量模块的下面的输入输出线都拆了还是这样,只单独接一个模块也不行,分别试了两个模块都还是这样,只有把模拟量电源线拔了才没事,是不是模块坏了,本人PLC菜鸟,求大神指导啊。系统已经用了快两年了。

网友A:
是不是模块短路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倒是有一次现场短路,PLC所有的灯是闪烁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模块短路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倒是有一次现场短路...

分别单独试了两个模块都不行,会不会这些模块都坏了,系统一共有四个模拟量模块。

网友B:
估计模拟量模块电源部分坏了,建议换个同型号的新模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模拟量模块电源部分坏了,建议换个同型号的新模块试试

嗯啊,试试看了,模拟量模块能自己外加24v电源么?原来模拟量模块取的是cpu下端的电源

楼主(2016-05-29):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模块短路了?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倒是有一次现场短路...

解决了,是CPU故障

网友C(2018-08-21):
通常这种情况是现场接线不正确,电源重新检查一下,不同电源做一个等电位问题;如果不是这方面问题那就应该是电源功率不足或者模块内部短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