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模拟量

楼主(2016-03-05):
信捷PLC模拟量输入读不出数据

网友A:
先用表测一下变送器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有没有,判断是不是PLC 的事。

楼主(2016-05-24):
引用 网友A:
先用表测一下变送器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有没有,判断是不是PLC 的事。

有电流,变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模块供电了吗?

网友C(2018-12-18):
求一个信捷PLC快速门程序

网友D(2023-04-16):
检查模块供电或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