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出点容易坏

楼主(2016-03-06):
这两种接法。为什么Y11容易坏,最下边那种接法坏的更快(两三年吧就坏了)上边的接法可以顶个十几年,但是其他输出点,控制个灯泡啊,输出更频繁一秒一下都没坏过。PLC是三菱MR

网友A:
加二极管试试

网友B:
看楼主给的图是单项的,我建议更换一下固态继电器试一试

网友C:
振动盘是感性负载,直接分断肯定受到感生电弧伤害,前者则是控制器本身分断

网友D:
输出频繁的话就加个中继或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增加中间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通常驱动大功率的输出点都需要增加继电器

网友F:
这二种接法没区别呀!跟PLC的输出继电器Y11没关系,容易坏也是KR。

网友B:
建议不要用Y11直接控制振动盘,加中继或者固态,转接,这样效果会好点

楼主:
那个KR就是中继啊

引用 网友D:
输出频繁的话就加个中继或是固态继电器

楼主:
那个KR就是中继啊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用Y11直接控制振动盘,加中继或者固态,转接,...

楼主:
结果坏的是触点,不是KR

引用 网友F:
这二种接法没区别呀!跟PLC的输出继电器Y11没关系,...

楼主:
那个KR就是中继继电器

引用 网友E:
增加中间继电器或者固态继电器!!通常驱动大功率的输出点...

楼主:
单项?是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给的图是单项的,我建议更换一下固态继电器试一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结果坏的是触点,不是KR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这二...

是Y11触点坏还KR的触点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