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后数据线不能连接plc

楼主(2016-03-06):
数据线在电脑驱动成功的,设备管理器端口也显示正常的,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换个com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com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com口试试

一样的,

网友B:
USB驱动安装了吗?,或者数据线驱动程序安装了吗

网友C:
选择usb还是com,要选择正确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D:
重装驱动,看你电脑上还有几个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