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怎么让按钮变字?

楼主(2016-03-06):
要达到这种效果:

本来按钮上的字为 开启 ,按一下按钮后, 开启两个字 变成 关闭,同时执行相应的操作,最好按钮颜色也能改变,

谢谢.

网友A:
放两个按钮 叠加在一起   设置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两个按钮 叠加在一起   设置属性

要设置那几样? 刚开始接触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放两个按钮 叠加在一...

谢谢,已经做好了,用的两个按钮

网友B:
用不着两个按钮,在一个按钮中去掉图中的钩就可以分别更改属性了

网友C(2016-06-06):
显示可见选项设置,,,,

网友D(2016-07-13):
一个标准按钮,使用相同属性勾选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E(2017-09-15):
为什么我的标准按钮没有这些功能?

网友F(2017-10-29):
这个好像挺简单吧

网友G(2018-07-02):
引用 网友B:
用不着两个按钮,在一个按钮中去掉图中的钩就可以分别更改属性了

还是不太理解  还需要什么地方处理呢? 能给出详细的设置过程吗? 非常感谢

网友H:
用标准按钮旁边的 动画按钮 即可

                         MCGS专业户

网友I:
利用动画按钮最合适

网友J(2018-09-13):
学习一下,不错,你用的哪个版本

网友K:
然后按钮上放重叠的启动和关闭,同时启动和关闭的可见度属性设置一下即可

网友L(2018-12-08):
湖再见-余辉 放两个按钮 叠加在一起   设置属性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