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发现一个怪事:把触摸屏与PLC的数据线拔了,系统立刻完蛋,插上就好了

楼主(2016-03-06):
昨天发现一个怪事:把触摸屏与PLC的数据线拔了,系统立刻完蛋,插上就好了

平时都是触摸屏拔掉一样可以正常运行的,触摸屏只是修改参数罢了

大家猜原因

网友A:
可能系统采用的是触摸屏,数据转发

网友B:
干扰引起的 有可能 你的下载线有隔离作用

楼主:
检测发现:PLC的输出24V电源与开关电源直接连接所致,脱开连接点就正常了

楼主:
问题:那个设备用了5年了,以前一直没有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