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3.5

楼主(2016-03-06):
h

ttp://nfs.gongkong.com/Upload/BBSPicture/201603/20160306154311938_min.jpg

http://nfs.gongkong.com/Upload/BBSPicture/2

大神们,最近刚接触IFIX软件,使用的是官方正版 IFIX-3.5 软件,电脑系统WIN-XP,软件是客户给的,同时客户还给了3个文件夹:LOCAL ,PDB 和 PIC,需要实现模拟后才时时取实际数据。我直接将客户给的上面三个文件替换安装目录下的三个文件,运行后是灰屏,显示PCI下的一个文件没发现。请问在何处进行设置。各位大神还请多多指点,麻烦留下QQ或者微信,我这没法上传照片。Q上有详细的照片,谢谢。我QQ2621548.刚才短短序0把部分图片上传成功。简单说就是把软件安装成功。复制上面是的3个文件到安装默认路径下取代原来的文件。等路上用户账号和密码运行后显示错误在图片上。这个路径我知道是原来客户的路径。那么现在我到哪里去修改这个启动路.thanks

网友A:
数据库执行文件没有装在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视频演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库执行文件没有装在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视频演示的

 大哥可否帮小弟一把,留个QQ号或者微信号啥的,直接沟通方便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