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停机时过载

楼主(2016-03-06):
 大家好,我们项目有两台18.5kw立式离心泵,额定电流34.7a,配置了软启动。正常运行时没问题,但停机时软启老是跳过载报警,实际测下来停机时的电流确实偏大,有46a,这是什么原因啊?

软启动设置如附件图片

网友A:
是不是惯性所导致的停机时电流大

网友B:
怀疑是惯性导致,还有你是否设置停车时间,是否跟这两个有关系。

网友C:
把起动器的软停设取消

网友D:
大功率、高水位水泵停机时,不允许直接断电,因为电机断电后,泵出口的水压会对叶轮有冲击作用——水锤效应。所以要求要用软启动器或变频器设成软停车。

你的情况有可能软停车时间设的不合适,既停车斜坡。

网友E:
查一下停车时间,把停车时间设定长一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高水位水泵停机时,不允许直接断电,因为电机断电...

已经按照软启动说明书设置软停时间10s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停车时间,把停车时间设定长一些试试。

已经设置到10s了,详如附件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惯性所导致的停机时电流大

已经设置了软停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起动器的软停设取消

取消?确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怀疑是惯性导致,还有你是否设置停车时间,是否跟这两个有关系。

软停时间按照说明书设了10s,详如附件图片。

网友D:
如果你的水系统没有呢水锤效应,就不应该设置软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水系统没有呢水锤效应,就不应该设置软停车。

泵的出水管路很长,不加软启动开机时管路震动很大,装了软启改善很多。我们泵的出口安装了止回阀,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止回阀坏了,导致停机后水流倒走,带动水泵转动变成发电机。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低液位时水泵频繁启停引起的。低液位应该停泵,但程序对低液位点做了一个延时判断,同时低液位信号我们通过继电器硬件线路串在电机启动回路里,所以,到低液位时由于液面波动造成了水泵频繁启停,引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