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VM05变频器75KW在40HZ以下不工作

楼主(2016-03-06):
   各位大师好,现有一台75KW三垦VM05变频器空载运行时,在40HZ以上,电机可以正常工作,频率可以从1HZ缓升至设定频率,但当设定频率在40HZ以下时,无输出频率,电机不工作,已检查频率上限与下限设置无问题,麻烦各位大师看一下是哪里出了问题,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cpu控制板坏了

网友A:
感觉和参数设定没有关系!!

楼主:
那是不是控制系统有问题呀,之前我重新设置了好多设置参数也不行

网友B:
全部恢复出厂设置再试试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参数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参数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试试

恢复出厂设置是哪个按键呀,以前没设置过,说明书里没看到。这个是三肯VM05变频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的帮助,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是回避频率设置上出了问题,第二回避频率上端设置成40HZ了,下端设置了0HZ,固40HZ以下不工作,在此十分感谢大师们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