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怎样设置标准按钮密码?

楼主(2016-03-06):
按钮是公共窗口中的按钮, 要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按下按钮后, 提示输入密码, 密码对的话就打开参数设置界面,不对则不打开

我按组态软件中的帮助中设置好的用户组和权限, 再对按钮设置权限后, 再模拟运行, 但模拟运行后, 设置了权

限的按钮按不动了,好像没有按钮一样(就是鼠标不变成手形).

麻烦大神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有时候模拟仿真,看不出效果来,建议楼主实际运行看看效果

网友B:
权限设置好之后应该就可以了,不会有问题,你可能模拟不行,下载试试!

网友C:
设置好权限后  你得写脚本进去   不然是没用滴  还有那个登入按钮是不能有权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好权限后  你得写脚本进去   不然是没用滴  还...

是给参数设置窗口密写脚本吗?

网友C:
是的  帮助里有登入脚本代码   我忘记是多少了  你可以自己去看下

网友D:
在你要打开的画面再做一个退出登录和返回的按钮就好了

网友E(2018-07-03):
确实有用,后续马上就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