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力控的专家报表只显示一行有效数值,其他行都是-9999

楼主(2016-03-06):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 原因

网友A:
应该是通信异常返回的码!!在数据库里可以设置

网友B(2016-05-23):
不应该是通讯异常吧,应该是个实时报表数据,刚打开就是这样。等到了报表数据时间,就会有数据更新。但不能关闭报表页面。可以利用查询的方式采集数据。

网友C(2016-07-21):
你现在显示的是实时报表,查询历史报表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D(2017-03-18):
显示的是实时报表。。。。。。。。。

网友E:
有个报表向导  你设置完后在报表上删除一行,变成无模块向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