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怎么会这么大???

楼主(2016-03-06):
我用西门子224XP自带的模拟量通道,

用温度计测量出来的数值和上面程序上的数值低5度,这个是怎么回事?接线时正确的。用的是500欧姆的电阻。

网友A:
有可能你用的PT100不是A级的,是20-50元以下的民用级别

网友B:
自己调节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调节误差吧!!!!!!

这个自己怎么调节误差?望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