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疑问

楼主(2016-03-07):
各位同学,请看看这几个文件是如何配合使用的,一个是文本编写的frm文件,另外几个是需要用VB打开的VBP文件?

网友A:
只要运行其中的EXE文件就可以了,其他都是写这个EXE文件的程序源代码而已,使用VB6编写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导,抽空我来验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