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早上好,问点关于定时器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6-03-07):
各位前辈,如何实现用两个定时器实现下述情况:

T35用来确定周期,T36用来决定占空比?这是我写的一段程序,感觉我写的程序这个不能称之为占空比,超出5S外,我想的是在5S周期内产生高电平,请前辈们指点问题所在

LDN    T35

TON    T36, VW414                  //T35常闭启动定时器T36,设定周期为VW414=500(500*10ms=5s)

LD     T36

TON    T35, VW416                  //T36=1,T35开始按输入端值VW416计时,决定T36高电平时间长度

LD     T36

AN     T35                         //在给定时间内

ALD

LPS

A      M3.1                        //若阀位度增加标志生成

=      Q0.5                        //则Q0.5=1给水加继电器吸合,增加给水流量,时长为T35定时时间

LPP

A      M3.2                        //若阀位度减小标志生成

=      Q0.6                        //则Q0.6=1给水减继电器吸合,减小给水流量,时长为T35定时时间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T36的周期内检测阀位是增加还是减少,确定是加水或减水T35的时间.请把控制要求表述的更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T36的周期内检测阀位是增加还是减少,确定是加水或减水T35的时间.请把控制要求表述的更清楚一点

对就是您这个意思,应该如何更改,前辈

网友A:
未经过验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未经过验证,仅供参考.

前辈,给点资料意见呗